华硕YX570[X570ZD]进水二修不开机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29):
机器型号:华硕YX570
主板板号:X570ZD 2.0
机器故障:插电没反应,按开机没反应
开始维修:
拆开后发现主板有进水,并且有多处维修痕迹。
打了下阻值发现公共点居然是短路的,烧机发现电容短路,拆除后短路排除。
排除短路后,插电开机依然无反应,测量公共点电压并无20V,测量充电芯片发现ACDET电压为1.4V不正常
更换分压电阻后公共点电压恢复正常。插上电自动触发,电流跳变多次,感觉已经开机。接上屏幕,发现暗屏。
经测量屏线接口 AC_BAT_SYS_LCD 20V正常
         +3V_EDP3.3V 正常
         BL_EN3.3V 正常
         BL_PWM_CPU_R3.3V正常
条件基本正常,那大概率是屏幕有问题,于是拆开屏幕,发现屏幕进水烧黑。
于是决定换屏,换了屏幕后进入系统,发现没有识别到独立显卡,此机器是Vega+GTX1050,而设备管理器只有Vega。
开始测量显卡相关信息,测得
显卡核心供电0.8V 正常
显存供电 1.35V 正常
显卡27MHz晶振波形正常
感觉条件基本正常,并且发现新问题,开机不是每次都能亮机,基本上开十次只能有两三次开起来,开不了的时候电流能起来跳变两次就停住了,有时候重插下内存又好了,但内存条件和接口以及内存本身均已排除过,于是陷入僵局,打算先刷个BIOS,刷了个BIOS后依然为无法识别独立显卡、有时候不开机。
于是调转方向,看是不是CPU方面或者CPU与显卡通信异常导致不识别显卡。
在测量信号过程中,偶然碰到了旁边电感,温度较高,刚开机不到十秒,温度居然比CPU核心供电还高
心中暗喜,故障十有八九在这里。测量此电感发现,电压为1.2V左右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但不是内存供电,内存供电距离它很远,但是都用一样的PWM芯片
图纸标注的供电名称为0.95VSUS,而此处电压居然是1.2V,肯定存在问题。仔细检查发现,与此PWM芯片TON脚相连的电阻已经腐蚀断开,测量时表笔戳上去直接掉了。

于是更换该电阻。更换后电压恢复0.95V,开机每次都能点亮屏幕,进入系统后独立显卡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屏幕不修了直接换

 会员939352300鑫豆2025-5-20 11:09
 会员1492364300鑫豆2025-3-29 17:24
 会员183740300鑫豆2025-1-14 13:38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12-13 00:58
 会员904169300鑫豆2024-6-21 10:04

网友:
这个过程看了好久

网友:
非常详细的过程,还有图片标注,非常感谢

网友A:
弱弱问句楼主ACDET电压为1.4V为什么不正常   这个电压不是一般是1.36~3.1为正常的吗?

LFG

网友:
精彩!装备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句楼主ACDET电压为1.4V为什么不正常   这个电压不是一般是1.36~3.1为正常的吗?

“ACDET高于2.4 V,VCC高于UVLO但低于ACOV和VCC高于BAT”同时满足条件为正常

网友:
不认独显维修部分是最精彩的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这维修过 程写得真是详细

网友:
土豪!有热成像就是好,哎!

网友: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测量屏线接口 AC_BAT_SYS_LCD 20V正常
         +3V_EDP3.3V 正常
         BL_EN3.3V 正常
         BL_PWM_CPU_R3.3V正常,,屏幕供电知道,这里那个是背光开启,屏幕供电,屏幕开启,亮度调节???

网友:
LZ那热成像好厉害,这是哪种高科技,武装这么到位

网友:
呐,这就叫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句楼主ACDET电压为1.4V为什么不正常   这个电压不是一般是1.36~3.1为正常的吗?

一般是2.4-3.1

网友:
请问你的热成像什么型号,

网友:
学习了,这就是高手!^_^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详细过程

网友:
此贴必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