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饭硬吃!华硕S5100 X510UQ不过隔离兜圈子修法!

楼主(2022-06-29):
接到同行送修一台华硕S5100U,故障为不通电!三下五除二拆除主板,按照惯例各大电感打一圈未发现异常,通电测试公共点无电压。心中大喜,又是个捡漏的活!报价同意后马上打开点位测24780S条件,ACIN,DCIN,ACOK都正常,MOS管G级无驱动电压,很潇洒的拿出芯片换上。插电,开机!擦,还是没半点反应!接着又在充电芯片旁边测量了一圈未发现故障,那就来研究MOS管G级通路,测到PR8920发现问题,点位是4.7M,实测2.2欧,又很潇洒的拿出电阻本更换,在测量还是2.2欧。这个电阻除了通向芯片还通向MOS管,芯片已经换了,所以问题很明了了,万用表测量隔离管击穿了更换完美亮机,测试各个功能正常!最简单的隔离故障我兜了一大圈,想想都觉得好笑!!!最近修同行送修的二修机修得怀疑人生,先入为主观念导致主观就认为不会是简单故障!!!自己摆了自己一道

网友:
楼主有图纸发一下出来呗

网友:
楼主还是动作太潇洒

网友A:
确实绕了圈了,测到G极无电压,应该先拆MOS管。可你却先拆了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绕了圈了,测到G极无电压,应该先拆MOS管。可你却先拆了充电芯片

可能想着不能这么简单

网友B:
你这个不算!我修了个X455L EC边有点轻微进液  掉电不充电  充电管  充电IC  隔离保护换了个遍没解决问题  最后一测原来是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没过隔离,这种一般修起来还可以.....不算太复杂

网友:
前两天我个hp也是,简单一测,就换充电芯片,后来发现第一个隔管的D极与G极都短路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算!我修了个X455L EC边有点轻微进液  掉电不充电  充电管  充电IC  隔离保护换了个遍没解决问题  最后一测原来是适配器有问题!

哈哈,往往最简单的问题都会想复杂^_^

网友:
大师傅都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算!我修了个X455L EC边有点轻微进液  掉电不充电  充电管  充电IC  隔离保护换了个遍没解决问题  最后一测原来是适配器有问题!

人才啊!有时候都不知道会是什么问题,明明是简单的问题,开始就往深处想?

网友:
修多了会没那么有耐心 经常按照经验直接换零件

网友:
先量隔离管会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