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张3070 显卡维修

楼主(2022-06-29):
接客户3 张3070 的显卡,我把这3 个显卡的维修过程写下来,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多多指教。3070 显卡的时序大概为 5v 、1.8 、核心供电、(显存供电,pexvdd),每个卡可能设计不同,时序会有一点差别。
3070 二极体值参考,万用表型号ut61e(其它万用表的可以忽略最后一位数)
5 v  忘记了,应该是0.4000 以上
1.8  0.2470
1.0  0.0255
显存 0.0392
核心 0.0010 (表笔短接0.0006)
先看第一片显卡,品牌我就不备注了,懂行的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品牌。第一片显卡,主要故障,开机风扇不转,确认12 v 各3.3 v 无短路,拆开打值,上转接板量电压(有个别显卡在转接板上是不出电压的,有门电路,要接主板上的信号),除了主板的电压,其它一个电压都没有。
维修思路,首先找到参考图纸,然后找到5V 供电芯片的VCC 和开启,VCC 正常,开启几乎没有,既然开启没有,暴力一点,直接把芯片和控制引角都拆了。为什么要把芯片也拆了,因为芯片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拉低开启。这样,就能把电路缩小到就是两个电阻求分压。

图纸(参考图纸)

按照电路计算,这个时候,第六脚应该会有一个2V 多的高电平。但好像才0.0几V ,把r408 和r397 拆下来量。发现R408 电阻都1m 多了.找个电阻换上。
然后有开启电压了,把拆了的芯片装回,成功点亮。

因为没有点位,找对应的元件位置,找了很久。已经用红色的标注。
第二个显卡,瞎蒙修好的。来的时候,电压不全,无法点亮,发现没有1.8 V 电压。阻值都正常,但这个显卡修过。

既然修过,就直接把1.8 V 加焊一下。为什么不去测试,一个字懒。然后再通电,发现显卡能亮机了,不过打不上驱动。

用MATS 能直接PASS ,运行118 ,都无法测试,头都大子。病急乱投医。想了想,这个之前是不出电压的。理论上没人做手脚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啊。
然后又很幸运的,看到这个板居然有图纸,还有点位。
我加焊的就是这个位置,从这个地方找原因吧

其中有电阻特别显眼,因为它和电压没关系。

于是我找到了这三个电阻,全部加焊了一下,居然好了。本来想取下这些电阻来再研究一下,因为没有时间,也就懒的研究了。反正修好了,就行。
第三个显卡就是单纯花屏。

于是直接MATS ,发现B0 报错

然后买了两个显存。把B0 更换了。 原本以为成功秒杀了,结果跑个鲁大师就黑屏了。一般我可能会去量供电,但这个显卡,供电这么多,又想偷懒。觉得不是供电问题。

于是开始跑118 测试。
这里我简单说一下,118  的测试命令。先让显存测试程序跑完MATS ,mats 正常后,然后用LS  查看目录。 然后CD 进入目录。
进入指定目录后,输入./mods gputest.js -oqa -test 118  这个命令是可以进入测试的(软件版本不同,有可能需要增加命令),只是默认频率。会发现显存正常频率是7000。默认显存频率测试还是PASS
于是开始增加显存频率(修这个显卡要感谢迅展电脑的帮助)。
命令为./mods gputest.js -oqa -pstate 0.max -dramclk 显存频率 -test 118 -matsinfo   当我把频率超到8400 后,显存报错了。

然后又买了两个显存,换上去,问题解决。

这个显卡再运行超频测试,也不会报错。三个3070 维修完成。
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网友对我的支持。我发的显存测试软件,有很多网友和我反应链接失效,我会尽快重新补上,并附上详细的教程。

网友A:
命令为./mods gputest.js -oqa -pstate 0.max -dramclk 显存频率 -test 118 -matsinfo   当我把频率超到8400 后,显存报错了。
上面是显卡频率应该写的42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命令为./mods gputest.js -oqa -pstate 0.max -dramclk 显存频率 -test 118 -matsinfo   当我把频率超到840 ...

确认是8400

网友:
可以呀 大神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