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3VW GL553VW MAIN BOARD REV:2.0 通病及点位图

楼主(2022-06-29):
  • 300元回收一台华硕ZX53V,真真的洗过澡,到手笔记本还能倒出水的那种,卖家说玩游戏温度太高,烫到手了一生气直接放澡盆里给它泡了个澡,关键是连充电器都没拔。到手赶紧把主板拆开,入眼一片狼藉,还有明显的电解痕迹,图1图2。主板惨象没拍下来,有点遗憾。

  • 拆完主板,电池拔了,拆下屏幕,掰开屏幕黑胶带,COF线逻辑板上都是水珠,赶紧擦干净小晒一伙子。裸主板放水龙头下冲冲,放点沐浴露又好好给它洗个澡,键盘,ABCD壳,内存,M2固态硬盘统统加沐浴露洗一遍,然后用水枪好好冲冲,正好太阳大,太阳下面40度稳稳地,除了键盘其它1小时干的透透的

  • 先来主板,肉眼可见显卡供电处贴片电容短路烧糊,万用表一量,果然19V短路,那就拆电容吧,看着不爽的电容全拆了,美滋滋,短路解决,各大供电电感阻值正常,上电待机电流0.21正常,心想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么容易捡漏了,开心上内存,插电,准备按开机,结果自动开机,风扇一怂一怂的像是触电了抽搐一样,电流0.2到0.5之间快速跳变,好吧,短路是好了,现在又是掉电新问题,不会是桥吧,不会是IO吧,不会吧不会吧,我啥配件都没有呀。

  • 某宝找了个点位图,对照着万用表亿吨操作,哦和,图3这个芯片脚供电连接的电阻阻值原本499K变无穷大图4,这个地方是通病。找了个470K换上,待机正常也不自动开机了,捅下开机针,不掉电了,电流跑到0.7 0.8,再捅下开机针,正常关机,内心喜咪咪的高兴,绝对亮机啦亮机啦,接上晾干的屏幕,插电,开机,屏亮啦,华硕LOGO出现啦,自动进BIOS,完美,甚至洗了澡的屏都没坏也没出亮线,不敢相信,运气真滴好,晒干的内存固态上好通电开机,丝滑的进入系统,然后来测试小功能,插鼠标试各个USB口,好滴,声音,好滴,两个网卡,也是好滴,心里还是再想都是好滴那独立显卡也肯定是好滴,信心十足的打开设备管理器一瞅显卡,两个字 我擦勒,独立显卡果然不认,显示适配器里孤零零的一个INTEL 530:L:L。好吧,不会是GPU挂了吧,正好短路的和电解厉害的那个位置是显卡供电,击穿GPU可能太大了,显卡供电果然没有。继续亿吨操作,又让我幸运的找到一个499K的电阻变无穷大图5图6.换上470K电阻,插电,开机,电流瞬间跳到1.1,1.3.漂亮,电流大了,说明能认到显卡了,上硬盘插显示器进系统进设备管理器,果然,960M出现啦,

  • 最后来试试还在晒日光浴的键盘,组装完毕,按键盘上的开机键,正常开机,进桌面键盘背光红灯正常,测试各个按键,也都正常,
    至此,主板修复完毕。

  • 总共更换7个电容和两个贴片电阻,成本忽略不计,总结
    这台笔记本能捡漏成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运气好,进水大概在两个小时内就给我送过来了,另一个就是,运气真的好!最后送上点位图。

(6)点位 ASUS GL553VW REV 2.0.fz

网友:
成本忽略不计,但工作量真的不小啊

网友:
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工作量真的不小啊

网友(2022-08-09):
牛逼大神 感谢

网友(2022-09-11):
点位图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2022-10-29):
大哥技术杠杠的!!!

网友(2024-06-24):
我这台是5V电压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