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R**.0 不断重启

楼主(2022-06-29):
技嘉GA-B75M-D3V R**.0 不断重启 核心供电1.16V VTT_CPU 1.05V 内存1.5V 桥1.8V 都OK但不跑码 刷了论坛上网友OK 的BIOS 跑码进BIOS了 还是重启。折腾这么多还是重启,这回是跑完码重启,这叫啥回事
挣这点维修费真难。
cpu

网友:
可以给技嘉起外号叫“重启仔主板”

网友:
进了BIOS后,在BIOS里看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能卖70-80,结果修了一天!

网友:
查一查控制关键信号的三极管

网友:
还是看供电,是不是有掉电或者带崽不行;然后就是桥了

网友:
查下IO的VIN1 VIN2 VIN3是不是2V

网友:
你还是买一个原厂BIOS试试吧!

网友:
论坛下载两个BIOS 第一个刷机可以亮机但重启,下载第二个刷机正常了。所以维修真的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