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c 3.0 无CPU和独显供电,维修

楼主(2022-06-29):
x550vc 3.0 无CPU和独显供电,测CPU供电无5V,转换电压不出5V_PWR,,转换MOS管无高电平12VX,测到一个排阻,12V有,12VS无,连续换了两个排阻也不行,真是奇怪,最后直接一坨锡上去

网友:
没有短路情况下,图省事就是这样

网友:
只要不影响使用 完全可以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