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连续两天来了两台华硕败家之眼

楼主(2022-06-29):
故障:开机屏幕不亮,键盘背光显示正常,约30秒之后键盘大小写可以锁定,两台机都是这样,证明主板是正常工作了的,拔掉硬盘,开机,不管等多久,键盘大小写都不亮的

解决:以为是屏线松动,两边拆出来都拔插了,不行,直接更换屏幕就OK了,两台机原配都是夏普的屏,240hz的,买回一样的贵很多,所以我换的是友达的屏,便宜100多,也是240hz的,这款机屏幕接口和之前那种无边IPS的接口是不一样的,不是30针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还有这台机如果没有识别到屏幕,开机没有声音的,识别到以后,当它显示华硕败家之眼那个图标的时候,会有一种拔剑出鞘的声音.....

两台都是换屏搞定的。。一台是i7 9代的,一台是锐龙9的....

 会员202858100鑫豆2025-7-30 17:17
 会员253538100鑫豆2025-4-25 13:49
 会员490207100鑫豆2025-4-21 18:33
 会员230318100鑫豆2024-7-19 21:11
 会员217237100鑫豆2024-4-16 13:28

网友:
看到楼主确实挺细心的,更换屏幕还为客户考。良心维修士

网友:
这屏幕多少钱 小伙子

网友A:
不得不说!还真配得上这名--败家之眼

网友:
屏坏的这表现让人很难搞,会想太多,也许不是屏呢

网友:
没有识别到屏声音都没有,有的机器没有识别到屏幕连键盘大小写都不能切那才真的难搞

网友B:
应该是120hz的吧  30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20hz的吧  30针的

不是,是240hz的

网友C:
外接显示器不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我也碰到好多了 都是屏 240hz还贵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器不就可以判断了

外接没显示 试过

网友D:
重点是不是刷新率必须是240hz才可以,不分牌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点是不是刷新率必须是240hz才可以,不分牌子

这个应该不是吧,只要接口对的上,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吧,只要接口对的上,应该可以用的....

但LZ说跟平时的30脚的不通用没说不是30脚的屏啊,最大可能是刷新率不一样,是不是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LZ说跟平时的30脚的不通用没说不是30脚的屏啊,最大可能是刷新率不一样,是不是我没看懂

它不是30针的....你发了图片,你搜索一下,不是30针的...因为我平时换的大部分是30针的

网友:
果然败家。。。。。。。。。。

网友F:
现在有些屏幕碎了不仔细看压根看不出来,还有就是屏碎后背光也透不了光

网友:
这个不是40针的吗,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edp一般不都是30针和40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些屏幕碎了不仔细看压根看不出来,还有就是屏碎后背光也透不了光

拿手电筒来照 就比较容易看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笔记本不好修哦  遇到好修的还好说

网友:
故障这个是假货夏普吧

网友:
四十针,0.4MM间距

网友G:
楼主如何配屏??参数怎么看?

网友:
不知道笔记本屏幕里的色域和刷新率有没有关联,但240的屏幕,一定贵的惊人

网友H:
夏普与三星的屏哪个要好一些?

网友I:
这个是40针不是30针 ,就叫40针小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夏普与三星的屏哪个要好一些?

必然是夏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40针不是30针 ,就叫40针小口吧

对对对,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如何配屏??参数怎么看?

他机子B壳标了,240hz,我们有专门买屏的人,把接口型号拍过去对方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屏,配哪一种,,卖屏的人知道 ....

网友:
富士康生产的夏普

网友J:
不就是电竞屏么,不贵啊,40PIN接口,换了很多了,联想Y9000用的还是16.0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就是电竞屏么,不贵啊,40PIN接口,换了很多了,联想Y9000用的还是16.0的屏

现在屏降价了,去年的时候就贵一些

网友:
现在屏比去年便宜了

网友:
这个屏目前还没换过 先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还真配得上这名--败家之眼

这个屏估计600左右

网友:
不贵,电竞屏现在行情300多点

网友:
感觉现在换屏都不能乱换了,和手机屏差不多了

网友:
屏幕的通病吗这是

网友:
华硕难搞哦哦哦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大小灯能亮能灭 说明主板启动了 是显示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K:
屏幕不亮,先内存,然后屏线拔了外接,同志我怀疑你在水帖子(手动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幕不亮,先内存,然后屏线拔了外接,同志我怀疑你在水帖子(手动滑稽)

你没看清楚,键盘大小写可以锁定,说明主板开到机了,还去拔内存干什么

网友:
240HZ  这个屏坏的多

网友:
现在的高刷屏故障率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