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款联想拯救者Y7000显卡感叹号伴随蓝屏维修

楼主(2022-06-29):
板号:NM-B701
地点:成都龙芯科技外省同行发来Y7000说蓝屏显卡驱动打不上,怀疑显存或者显卡由于是黑胶自己搞不定发来我检查,我们这里修Y7000非常多什么不触发掉电不出CPU供电蓝屏死机花屏感叹号用电池正常用充电器死机等等都是秒的节奏

回归主题,到手检查蓝屏确定是独显引起,排除驱动bios,用示波器监测显存和核心供电在跑分蓝屏死机时候正常就排除供电问题,那就跑程序测试一下,看到结果很多同行是不是要去搞A1显存,但是对我来说这只是假象直接干核心看效果,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是经验,你要问什么靠经验维修是碰运气,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些经验都是经历很多失败和成功终结出来的,比如这个机器要是看结果是不是要去换显存,我为什么靠经验换核心,因为以前遇到好多报显存故障换显存好的几率只有百分之20左右,这就是经验,没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当然不可靠。

我现在把这些通病说出来是给修的不多的提供一些捷径,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按照我说的搞八九不离十,当然你也可以先换报错的显存试试,毕竟还是有百分之20左右几率的不是全部都是核心问题

网友:
这款显存出问题的没遇到,核心和供电的问题还是挺多

网友:
大佬,手里一台这个机器跑到1.5A不亮刷了bios不亮,是显卡挂了?供电显卡电杆有0.8V电压

网友:
经验丰富的维修师

网友:
     Y7000坏的是真多,各种问题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