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代换

楼主(2022-06-30):
海力士h5gq1h24bfr t2c和h5gq1h24afr  t2c能代换吗?就差一个字母

网友A:
英伟达的卡可以,AMD的不行,会不亮机。过不了自检。话说这芯片应该不缺吧,256m的老显卡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伟达的卡可以,AMD的不行,会不亮机。过不了自检。话说这芯片应该不缺吧,256m的老显卡上用

是的,老n卡上用带b的,而手上有个a卡坏板带a的,所以就想拆过来 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