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280-23FP 电源坏,没有12v电源输出?

楼主(2022-06-30):
上电后 绿色和紫色有5V 输出,短接黑线和绿线 没有12V电压,风扇也不转,元件WT751002 S  中2和3脚短接后,风扇还是不转,D12此件也没有坏! 请大佬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查一下次级的三个整流二极管也即消特基二极管。

网友:
电源都修 厉害了 这玩意我都不碰 因为之前被电过心理有阴影

网友B:
都不碰 因为之前被电过心理有阴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碰 因为之前被电过心理有阴影

嗯,是得小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次级的三个整流二极管也即消特基二极管。

好的,我先检查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次级的三个整流二极管也即消特基二极管。

大佬,上面的二极管我都量了,没有坏,还有哪里可以查下?

网友C:
查pfc芯片的电源是否供给,pfc电压多少,就是大电容电压多少

网友C:
pfc芯片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pfc芯片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

ic 10 上面的丝印是 WT751002  S    ic13上面的丝印是1428 TNY286PG 3P859C

网友:
tny286换一下

网友D:
3.3V 5V出来了么?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以前背黑老大电过,小心。

网友:
如有5v没12查后级整流滤波

网友:
扔掉吧,买一个没几块钱

网友E: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高压测为什么会有3个贴片IC,没见过这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V 5V出来了么?

3.3V 和5v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AS339M- 是这个丝印

网友:
我试试!好了给你回复

网友(2022-08-19):
引用 网友C:
查pfc芯片的电源是否供给,pfc电压多少,就是大电容电压多少

450v  120UF 的电容坏了,换了一个450v 110uf 的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