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X2020维修记录

楼主(2022-06-30):
型号:联想Y9000X2020
板号:LA-J061P
客户送来按开机键无反应,放电无效。打值发现3.3V待机电感对地19,1.05V对地为0,其他正常。接1.05V电感烧机只有200毫安电流,摸不出短路点。无图纸,按经验这两组电压同时到达的是南桥。南桥SR40B打黑胶,运气好,拆出来只掉几个空点。再测量各电感对地正常,定南桥花了将近两百大洋,焊上去再测对地值正常,装好测试。
测试发现开机慢,要20秒才显示,这个一般是换南桥后ME不匹配导致。英特尔智音 打感叹号,无声音输出,重装系统也一样。插电源提示慢速充电器,我的是65W,可能是功率不匹配,客户换过壳,不知道原装功率多大。经查询是95w,只能等客户带原装电源过来测试了。
先刷BIOS,在某宝花10块大洋买纯净ME BIOS,而老爷编程器不支持QH128AHIG,换25L12873F刷上成功。开机测试声音居然也正常了,不知是BIOS问题还是动到了哪里。

网友:
能换桥的就是牛

网友A:
声音是BIOS问题的,有些还会显卡感叹号,网卡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是BIOS问题的,有些还会显卡感叹号,网卡感叹号

好的,感谢回答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运气不错 没掉数据点

网友:
没掉数据点,学习。。。。。。

网友:
修的比较干净,手法不错

网友:
下次可以找我拿40B南桥和9代CPU

都是上测试架测试过得哦

网友:
这个桥黑胶,不好搞啊

网友:
请教黑胶如何搞

网友:
黑胶是真恶心

网友:
现在很多故障跟BIOS有关

网友:
那个声卡叹号不一定有问题,很有可能就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