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奇怪现象

楼主(2022-06-30):
接一台联想Y400板号NM-A141无显示,电流上到1A,VGA外接也无显示,无意中发现用HMDI转VGA转换接头插上HDMI口,内屏显示正常,进系统后外屏也有显示。只要不拔DC电源,关机拔掉HDMI转换头也能正常显示,断开DC就无法显示。BIOS刷过,有没有那位兄弟遇到过此现象?

网友:
这什么奇葩现象?

网友:
奇怪的故障  楼主这个进入系统后显卡驱动是否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把独显禁用了也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才不显示,不接屏外接正常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接屏外屏无显

网友:
不接屏外接正常吗

网友:
VGA_ENVDD无3.3V电压,为何插上这个转换头VGA_envdd电压它就出来呢?

网友:
显存虚焊~~~~~~~

网友:
没见过   嘿嘿嘿

网友:
几块钱一个HDMI诱骗器  试试效果

网友:
显卡虚汗了。

网友:
独显有问题吧

网友:
显存问题  加焊一下显存 估计会有惊喜

网友:
把屏线拔掉,应该直接可以切换出外接

网友:
盲猜显存虚焊

网友:
没有遇见到过,奇葩??

网友:
这前修的时候好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 但是 太久了 不记得修的哪里的

网友:
这种毛病稀奇古怪的 只能自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