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台24寸升压驱动一体板如何改通用灯条

楼主(2022-06-30):
(图片)

网友:
恒流板接12V  地   开关信号,三条线就可以。开关信号可以通过驱动板上的LED升压芯片找。简单的话就接到屏幕供电上。这样的话开机时信号可能会不同步,闪一下百屏,不影响使用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老师,我晓得恒流板接驱动板上的三根线,VCC,ON,GND,我现在问的是如何断开原板上的升压电路,接通恒流板和通用灯条后,是要断开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呀,这个升压电路如何断开

网友:
图中的1234部分是升压电路,4处是接原机灯条的,现在是原机灯条坏了,我想改成通用的:恒流板+通用灯条呢

网友:
加恒流板和通用灯条,原机的升压电路就不用了噻,就要断开了噻,现在问题的所在,就是不知这个升压电路如何断开

网友:
原板的恒流应该是自适应的,你把灯条接上应该不用外加恒流板。

网友:
原板的恒流应该是自适应的,应该不用外加。

网友:
关键是现在这个原装灯条买不到了,淘上都没货的,所以想改通用灯条加恒流板的呀

网友A:
找不到开启信号点 直接接屏供电就行

网友:
各位同仁,我现在问的是,我改成恒流板加通用灯条后,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如何才能断开,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如何才能断开

网友:
那些接线,都是晓得的,现在是我改成恒流板加通用灯条后,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如何才能断开,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如何才能断开

网友:
我改成恒流板加通用灯条后,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如何才能断开,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如何才能断开

网友:
己经解决了,问了这么多,都没有一个是正面回答对了的

网友:
已解决了,哎,问了这么多,居然没有一个是正面回答所需要的,

,也许高手还未露面吧

网友:
已解决了哈

网友:
直接去掉散热器旁边那个场效应管,原板子上电路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
改恒流板不用断开升压电路,开启接屏供电就行了

网友:
恒流板接12V  地   开关信号,三条线就可以。开关信号可以通过驱动板上的八脚LED升压芯片找,取下原机的升压线圈和升压芯片应该就断开了原机的升压电路

网友:
为何要纠结断开呢,代用的直接接到12V上就行了,开关就是慢慢找,不行接到屏供电,电源指示灯都行

网友:
不断开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开启信号点 直接接屏供电就行

12V的屏供电也可以接吗?

网友:
拆MOS管和升压芯片,电感,或跑线割断

网友:
不断开影响外接升压板吗

网友:
LED灯直接用原来板上的驱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外接驱动板?多此一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成恒流板加通用灯条后,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如何才能断开,原板上的升压电路如何才能断开

不升压的时候有12伏是正常的

网友:
451648说的可行,不断开原板升压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
1225004,是外接恒流板的,不是驱动板

网友:
1散热片那个开关管拆了就没12V了,开关信号在升压八脚芯片上,要不就接屏供电上。开机会不同步白屏。不影响使用。我就是这样接的。楼主把开机信号接哪儿了

网友:
都改了恒流板了,何必还去断开原有的升压。不断开也不影响你的恒流板工作的

网友:
1  是升压管吧,取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用原来的升压电路呀,不是有接口位置吗?不用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