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诊断卡55不过内存处理

楼主(2022-06-30):
      单位一台电脑坏了,换了新电脑,同事想把旧电脑修好用起来,于是把这个板子丢给我,知道我是纯粹玩玩而已,所以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拿过来装上,果然是代码55,三短一长。看以前别人的贴子,有的是BIOS坏的,有的是内存某电压异常导致的,有的是断线导致的,各种原因都有,具体故障还是要具体分析。
      先刷BIOS,刷了好多个,都不行,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了。量内存槽的电压,也都正常,陷入僵局了,放在那里半个月。
      想来想去想了半个月,感觉还是有什么地方遗漏了,于是仔细测量各项电压,测到内存槽1脚时,发现电压不正常了(话说记得当时量两个槽位的1脚明明都正常呀,但是67脚确实没有量),再测67脚,也不正常。量R639的1.5V正常,0.75V只有0.23左右,怀疑是这两个电阻坏了,换了,还是一样,那就只能怀疑后边的电容了,把这三个电容都拆了,0.75V出来了,看来是这些滤波电容出了问题,于是把VREF相关的滤波电容全部拆了,果然好了,两个内存槽位都能正常使用了。
      维修小白的一个故障处理经历,还请各位大神不要笑话小白哈。

网友A:
这个中间的东西怎么拆不会烫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间的东西怎么拆不会烫槽子?

小风嘴没问题的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B:
电容就是这么的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就是这么的烂

嗯,这个主板,貌似以前被修过的,有些位置部件都不见了,应该也是被拆掉的电容。只能说精英用料差

网友:
主板背面加热

网友:
厉害了  又学一招

网友D:
这主板是V星贴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是V星贴牌吗

图纸上边写的是Elitegroup Computer Systems   应该是精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边写的是Elitegroup Computer Systems   应该是精英吧

行家,一眼看出是精英贴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主板,貌似以前被修过的,有些位置部件都不见了,应该也是被拆掉的电容。只能说精英用料差

精英给海尔贴牌的T400笔记本,做工也不行,现在看不到精英新代工的本了

网友:
学到了,比我还牛逼

网友E(2022-08-18):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主板,貌似以前被修过的,有些位置部件都不见了,应该也是被拆掉的电容。只能说精英用料差

精英的用料不是一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英的用料不是一般差

确实,是有点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间的东西怎么拆不会烫槽子?

手稳的话,烙铁没问题的。
烙铁不熟的的话,就上两把烙铁同时加热电容两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精英给海尔贴牌的T400笔记本,做工也不行,现在看不到精英新代工的本了

代工质量是取决于品牌方的质量要求与报价。精英是老牌主板大厂,品质没得说。是TW主板界的黄埔军校。华硕技嘉华擎等都是精英工程师跳巢另创的品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手稳的话,烙铁没问题的。
烙铁不熟的的话,就上两把烙铁同时加热电容两端。

刀头?我感觉刀头好用,但是太大了,尖头细但是温度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头?我感觉刀头好用,但是太大了,尖头细但是温度上不去

可以用c头啊,D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代工质量是取决于品牌方的质量要求与报价。精英是老牌主板大厂,品质没得说。是TW主板界的黄埔军校。华硕技嘉华擎等都是精英工程师跳巢另创的品牌。

嗯呐,你知道精英最新代工的笔记本是哪款吗

网友:
学习了,刚好有个联想的h61类似故障。我还以为是bios问题

网友(2022-09-21):
同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12-1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1和67脚的REF电压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