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K(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22-06-30):
华硕H81-K(USB报错15秒关机)可以试试测一下这二个分压电阻。

chenyang31 -2 -2 水贴,胡乱报主板型号。

网友:
正常的电压是3.2伏以上。3.7伏左右肯定是可以的!

chenyang31 -2 -2 水贴,胡乱报主板型号。

网友:
再给你一次报主板型号的机会

网友:
再给你第二次报主板型号的机会

网友:
你上传的图片要是H81M-K  我给主板吃了

网友:
最后一次给你报主板的机会

网友:
华硕H81 就没这个颜色的主板,我看B85就很像!

网友:
可以查一下USB沿线上的电阻,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这个就不是H81的桥,

网友:
刷分的吧,这是H110 或者以后的桥

网友:
东拉西扯的来骗分

网友(2022-12-17):
高手就是高手 ,一眼就看出不是H81M-K主板,佩服,佩服。
我要加油!!!!

网友:
各位大神大显神通。。  都说不是H81

网友:
华硕H81M-K底板和槽子是黄色的

网友:
考验区分主板的时候了    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