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开机各主电压正常但不显

楼主(2022-06-30):
华硕H61主板开机各主电压正常但不显可以去掉这个管子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H61的板号是多少,光这样说没啥参考价值

网友:
为什么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H61主板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去掉这个芯片不会烧U吗?

网友:
一定小心 可能烧CPU

网友:
可能是保护电路

网友:
最好对照图纸看看

网友:
这个是vccio供电 pwm 芯片

网友:
你拆了试了吗?,这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
估计应该是镊子右侧指向的三极管吧

网友:
楼主,说明下吧,是做什么用的芯片。

网友:
楼主莫不是刷分的吧

网友:
这个只是一种情况!我也不是什么神只是一上小小白!希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