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是不是坏了?竖线

楼主(2022-06-30):
屏线对换试过了也是一半竖花屏,

这个白屏我是拿另外的型号驱动板 也是一半花屏,   这是屏问题吗?

网友:
屏幕坏了,换屏吧。

网友:
报废了,这个也很老了。

网友:
这个屏坏啦。。。。。。。。。。。回炉重造吧。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模块问题,可以修

网友:
屏坏了  换吧

网友:
看过一个笔记本也是这样

网友:
可以技改   我有一台比这还严重  技改逻辑板和小板

网友:
把有问题的那边的屏线从左往右断开14根线试试看看效果怎样(可以用封口胶帖住14根线屏蔽)

网友:
新入维修行的吗、?

网友:
玻璃板损害了,有人切线或者屏蔽线,试下。如12楼所说。

网友:
京东方32寸。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排查一下看看。1、检查一下玻璃边板软排线。卡扣。2.逻辑板卡扣。排线 3.拆开看花屏的半边 这边有3个COF。看有没烧掉的。确定是玻璃问题的话。这种故障现象是可以修的,要机器。

网友:
没有设备搞个屁     放弃吧

网友:
看图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坏了,要设备搞。显示器价值低的话换台机子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看着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