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铺路,后人捡漏的B365主板

楼主(2022-06-30):
今中午遇到一块B365主板 开机风扇常转,有复位 ,有时钟,就是不亮机 本来想刷个BIOS看看,因为提前看到了左下脚IO旁边被别人修过,一个电容 和电阻都没了,想着还是打开某宝看下点位图价格 ,果断还是放弃了  50大元搞不起,量了一下这个一坨 锡的地方 都是被导通状态 ,想了想 手痒痒 把那一坨锡给干掉了 结果搞成不触发了擦,想了想还是把那坨锡干上,结果能触发了,而且能亮机了,还是有点不太理解莫不是没接触好,结果继续把锡干掉,量了一下电阻的焊点发现这个地方有个2.5V电压 导致不触发 把锡干到这上面 这个2.5V电压变成0V就可以触发 还可以亮机,就此也就修好了,但是感觉不太理解

对于才接触电路不到一个月我来说,不知道啥啊原理 请教一下论坛大佬这个什么原理(这个2.5V是短路状态麽)

网友:
有没有完整板号,实物图位置在哪里

网友:
电阻就在三极管的上边 被我用红点标记起来了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么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没大看懂,一坨 锡搞来搞去,好像什么都没搞

网友B:
图纸也要放上来呀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那个2.5V拉低之后才能开启某个信号或是电压,然后才会有下一步时序动作。

网友:
这是见鬼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么去掉就可以了?

主要的作用就是把电阻的2.5V给拉低 ,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楼主干掉一坨 又干回去一坨 就好了

网友:
上个修板的技术还不错,只是大意了,一坨翔也虚焊了

网友:
没有图纸,只是观察,好运气!

网友:
  我今天还修的这个板子  刷了N个BIOS  都不亮  其实没跑马  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也要放上来呀

你没看他写的点位图50元买不起吗?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板子不稳定,你能触发可能是偶然性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板子不稳定,你能触发可能是偶然性的故障?

没 后来一直都是可以触发的 ,只要吧导通的地方和去掉的电阻和电容的一端直连 就一直可以用,后来我想有没有肯能是这个电阻的2.5V会导致电容的那端从3V也掉到2.5V 才导致他不可以触发,所以上家会直接导通让2.5V强行变成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