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安装驱动后卡得很,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6-30):
显卡安装驱动后卡得很,求维修思路

显卡是七彩虹GTX1080
未安装驱动前  流畅

安装最新驱动后  卡的很   鼠标也卡顿卡顿,GPU-Z 打不开,【应用程序响应慢】

切换核显正常

有不有可能是显存 问题   还是核心虚焊了       【显卡供电什么都正常】

求大神指点  谢谢

网友:
驱动,供电.核心问题

网友:
有可能核心缺角开裂,也有可能功率检测电路或者供电相数

网友:
现在情况是win7  下OK WIN10 就卡顿   求思路

网友:
win10 有时候43代码  有时候正常 是否显存 还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