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0MP48A-19显示器下三分之一横纹

楼主(2022-06-30):
LG 20MP48A-19显示器下三分之一横纹

图中间这块黑芯片很烫手。不知道换这个芯片能不能修好,没思路。

显示效果如下:下三分之一有横纹闪

网友:
修不了,废了

网友:
清洗屏接口试下,不行再换屏线试下,还不行就换通用驱动板试下,确定下是哪边 的问题。

网友:
屏坏。放弃吧。

网友:
如三楼所说,如果清洗下屏线还是有这个干扰纹,可以更换通用板测试,也是这样,就放弃吧,这个现象一般玻璃板损坏比较大。

网友:
大概率是屏的问题,可以尝试换屏的电路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