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激光打印机HL-2260D 2560DN 无法进行双面打印

楼主(2022-06-30):
兄弟激光打印机HL-2260D 2560DN 无法进行双面打印。打单面正常,打双面的时候,第一面正常,第二面进到一半就卡了然后退纸。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是双面传感器问题吗?求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机械故障,不眨眼的盯着看在哪个步骤卡,再找原因

网友:
应该是顶上几个出纸轮老了,把出纸轮几个弹簧拉长点OK

网友:
这个看纸头有没有撞击点咯,从出纸的速度来看,出来那么流畅退不回去了多半是机器的后盖上那个双面纸道应该不够光滑了,打磨一下试试。

网友:
已解决,抽出双面器,认真查看后,一点点的小纸屑,不认真看真的看不出来,清除后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