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安装Windows11绕过TPM检测的方法

楼主(2022-06-30):
网上说的方法大同小异

我就是根据网上的方法结合自己的经验绕过TPM检测,安装成功

首先,准备一个PE工具,本人选择的是微PE

下载一个原版镜像(.IOS格式的),解压缩,拷贝到U盘

进入PE系统,点击我的电脑--U盘--解压缩后的系统文件的文件夹--sources,找到一个setup的exe可执行文件

双击启动,正常流程下去,会报错

在这个界面按 Shift+F10,打开命令行界面,输入 regedit   然后回车,打开注册表,然后定位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etup

创建一个名为  [ LabConfig ]   的项,接着在  [   LabConfig   ]  下创建两个 [  DWORD  ]  值:

新建名为 [  BypassTPMCheck  ] ,值为 [  1  ]”

新建名为 [  BypassSecureBootCheck  ] ,值为 [  1  ]

保存关闭注册表,关闭命令行界面,关闭安装界面

重新按最上面的步骤找到setup的可执行文件

双击运行,按流程继续

就可以安装了

下载系统,本人推荐:https://next.itellyou.cn/

网友A: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先不装WIN11。再过段时间一定会更成熟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先不装WIN11。再过段时间一定会更成熟稳定的。

恩,好多人都这么说,我也只是装来尝尝鲜,搞了个小机器做电视机顶盒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好多人都这么说,我也只是装来尝尝鲜,搞了个小机器做电视机顶盒用的

其实win 11已经稳定了,想上就上
把资料管理到其他分区,系统坏了也只是系统坏了

网友:
都是PE安装。

网友(2022-09-17):
这是正版安装的法子,如果用G版,那肯定PE一键安装更方便

网友:
目前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有个PE系统叫[cmdpe]的,据说可以一键安装win11,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网友C(2022-10-18):
正版安装还一个比较简单的  找个最新的win10 iso镜像 复制你win11镜像里面的wim文件 直接运行就可以  不检测tpm或者pe软件直接用wim安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版安装还一个比较简单的  找个最新的win10 iso镜像 复制你win11镜像里面的wim文件 直接运行就可以  不检测tpm或者pe软件直接用wim安装也可以

打开iso里面sources文件夹有个in什么什么.wim的文件 如果是esd格式请用diss++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