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0M-GAMING-S

楼主(2022-06-30):
今天遇到一款进可乐的B360主板 拿来的时候已经是不触发了,把基本清洗了一下 量了一下3V待机也是有的  开关也是有3.3V的,没有明显的短路 不过当量到一个三极管的时候立马触发了,就是图中这个三极管,但是当再次通电测量时 这个电压就变成0V了 从可以导通变成截止了 经过一个相似的点位图查看 这个是个VCCIO的PG,没有这款点位图 不知道这个三极管B级连到哪里了,想请教一下要怎么查

网友:
这个时候铜刷可以用上了

网友A:
老哥 有这款点位图么,有偿 我在论坛上搞了一个华硕B360M-GAMING,和我这款不样,QPQ5015的1脚通往的地方和我主板不样,你发的这图我有 但是1脚通往的地方就不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 有这款点位图么,有偿 我在论坛上搞了一个华硕B360M-GAMING,和我这款不样,QPQ5015的1脚通往的地方和我主板不样,你发的这图我有 但是1脚通往的地方就不样了

图纸我没有。我也是看着像才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我没有。我也是看着像才发出来的。

好吧 谢谢老哥

网友:
这个修复的几率不大     只能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