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我的蓝宝石HD68501G白金版,不定时黑屏1秒又亮屏维修思路??

楼主(2022-06-30):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蓝宝石HD68501G白金版,间歇性的,不定时黑屏1秒又亮屏维修思路?我该网哪个方向查?

型号:蓝宝石HD68501g白金版单6p供电。显卡是我自己的。排除法已经排除电源主板等其他一切可能。故障确定是显卡问题。

1:跑甜甜圈或者跑3d都没问题。不会出现这种故障现象,打游戏也不会,相反就是偶尔你啥也没干就停在桌面,这种黑屏1秒又亮屏的现象就来了,你不管它他可以一直这样闪半天。然后你重启电脑。一切正常。故障消失。有时一天来几次。有时又两三天出现一次。

2显卡没超频,自己用的。就是有点老了,导热硅脂,还有那个小散热器那里面的导热垫也有更换过,无拆修过。

3出现故障现象时核心电压0.94稳定不跳,显存电压1.56稳定不跳,6p供电12.7也稳定。显卡温度55°。显存也测试过,几个通道都没报错。不知道这种故障现象的触发条件到底是什么???能力有限折腾好几天了。有纪念意义实在舍不得扔。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小白再次再次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22-08-28):
换个显存测试软件,这个多数是核心,这卡功耗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