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二修华为nbb-wah9p不触发

楼主(2022-06-30):
板号:DAH98MMB8D0  10代i5 MX250显卡
地点:成都龙芯科技
杭州同行发来华为本本说是不触发自己换了EC不行,自己又换了SRGKY还是不触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发来抢救,拆下主板测试没有发现短路接上type-C电源升压正常待机也正常,测量bios和系统I2C总线读取正常基本确定EC状态正常,拆下CPU测量待机信号电压都正常,测量跳变等等信号也是正常的,马上拿出自己测试OK的SRGKY上机测试一切正常,看来是同行买到加密的CPU了,有时知道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没有保证的OK件导致误判大大降低成功率,现在市面上10代以后的CPU和南桥好多都加密了,有的测试架用的是那个系列的做的可能会导致那些加密的在测试架可以过但是用在其他主板不触发的现象,经常导致卖家说芯片测试过的,我们拿来就是不行,可能就是他的测试架的主板和这些CPU都是一个厂家的,所以说外面测试OK的不一定所有机器都能过,修一些新款没有图纸点位的机器要快速区分是EC还是南桥问题,要平时维修多总结多分析,没有图纸点位一些关键信号还是可以找到只是麻烦点,现在新款加入ESPI总线的和以前传统时序发生很大的改变,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成功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希望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A:
兄台,你管这叫小修?

网友B:
换CPU多少价位   我有块板 CPU 坏了  CPU代电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台,你管这叫小修?

是啊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多少价位   我有块板 CPU 坏了  CPU代电短路了。。。。。。。

什么型号的可以私聊

网友:
碰到一台这个,3V对地,cpu挂了

网友:
这技术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那么大修呢?换板吗?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这个换CPU没意义,用不多久还会烧

网友:
学习学习,遇到这种换板子。

网友:
这款机器CPU坏得挺多的

网友D:
被别人删除微信,加我可以吗

网友:
真正的芯片级维修

网友:
大工程了,我这边一般客户这种工程都不干了

网友:
低压U加密的太多了  最好买料板自己拆

网友E:
很想知道你怎么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你怎么收费?

373294106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被别人删除微信,加我可以吗

你说我加你

网友(2023-04-30):
大神,请教个问题,我也是这个电脑CPU烧了,换了一个CPU亮了,但是认不到M2硬盘,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问下这个问题是BIOS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相当于换心脏的手术了,这种更换cpu级别的电脑,一般放弃

网友(2023-06-17):
太专业了,这还叫小修……

网友(2024-09-01):
楼主真是技术大牛, 我们这搞CPU级维修的不多,我有二个板想发您修一下13774099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