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关于 独立显卡不定时的间歇性黑屏1-2秒又亮屏的故障现象维修思路?

楼主(2022-06-30):
显卡是蓝宝石HD6850  1G白金版,自己正常使用多年。已经排除其他因素,确定就是显卡问题。

故障现象:   平时玩游戏或者直接跑3d或者甜甜圈都没问题。很稳定。相反就是你啥也没干的时候鼠标停在桌面这种黑屏一两秒又亮屏的故障现象就来了。你若不管他他会一直闪。就这样重复下去。黑屏一两秒又亮。立马又黑又亮。        重启电脑故障消失。又可以用。我一直搞不明白是什么条件才能触发这种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发生时,核心电压0.94,显存1.57,6p供电12.75显卡温度55。都是稳定不跳动的。显存也跑过测试。几个通道都没有报错。

这种现象有时一天来一两次,有时好几天来一次。大多数都是在桌面啥也没干时出现故障现象。

小白能力有限加上这么多年了又舍不得扔,再次感谢各位大神帮我指点指点。

网友:
示波器啥都正常干核心就是了。

网友:
手里没示波器,我看好久去借一台看看。

网友A:
意思就是低负载下出现,用软件把核心电压锁住或显存电压锁住再观察,遇到过7850核心电压低到最低值出现过找啦个BIOS刷后核心高啦0.4V左右就没在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低负载下出现,用软件把核心电压锁住或显存电压锁住再观察,遇到过7850核心电压低到最低值出现过找啦个BIOS刷后核心高啦0.4V左右就没在出现过。

好的,我试试。现在就是开机啥也不做在桌面等它出现故障?借了一台示波器。今天挂了一天没出来?很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