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圆形元件叫什么。没见过呀

楼主(2022-06-30):
这颗圆形元件叫什么。没见过呀

网友:
别点赞呀。哪位大哥说一下

网友:
丝印标注L1,知道是什么了吧

网友:
上面l1,l在电路中表示电感

网友:
贴片电感……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解惑,我也搜电感来着,但这个淘宝都没找到同样的六脚电感,有哪位大哥知道型号吗,这是hp24es显示器逻辑版上的

网友:
这个就是两脚的电感。电视机逻辑板上大把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