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3118开机不自检没动作

楼主(2022-07-01):
爱普生l3118开机不自检没动作三灯同时闪烁?
已查电源供电4线(红42黑0蓝40黄0)已查喷头排线,已更换喷头,求指教,
电源

网友:
主板恢复出厂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之前打印正常吗?开机没有动作就闪,明显觉得是要废墨清零了。

网友:
连上电脑,看看状态提示监控

网友(2023-05-02):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