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3g 奇葩故障

楼主(2022-07-01):
客户描述用着用着突然不亮了,上机测试不认卡!集显可以亮,拆开测量不短路,所有供电都正常,奇怪了!三板斧吧 搞下bios,取下来上编程器上芯片巨烫,明显不正常,料板上取了一颗下来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亮机了!目前一切正常,bios坏遇到的真不多!

网友:
Bios坏是真的难见到

网友A:
原机BIOS坏的确实每遇到过,主板师经常遇到。

网友B:
还好三板斧没把核心抹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BIOS坏的确实每遇到过,主板师经常遇到。

是呀  我也是!修了那么多年的显卡也没碰到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三板斧没把核心抹掉了

哈哈  镜片上都贴上了高温胶带 BGA温度掌控好 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