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X270 NM-B061 BIOS 淘宝买的

楼主(2022-07-01):
X270 NM-B061 BIOS 淘宝买的
刷了论坛的开机慢
淘宝买了一个,不是修改的。
此BIOS前面几次开机掉电几次正常的
显示了再开就正常了

x270 nm-b061 1.0 开机快.rar

5.3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84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22-09-22):
试过了 不行、加电100多 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 不行、加电100多 MA

不行就该查下别的问题了,我的电脑是好了

网友:
非常士大夫

网友(2022-10-30):
我的故障是内存跑码了不亮机,检测是核显不出电压,刷此BIOS,重启5次后亮机

网友:
音乐报警刷完第一次反复从启亮机后在开4秒亮机。

网友(2023-04-11):
我下载刷了  很好 给老板100分   开机速度快

网友(2023-07-09):
权限低下不了

网友(2024-06-23):
刷完卡LOGO

网友(2025-03-17):
下来试试下来试试下来试试下来试试下来试试

网友(2025-04-25):
不错  可以正常点亮  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