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315 CFT3I KBY-LT V1.0

楼主(2022-07-01):
联想D315 CFT3I  KBY-LT V1.0  大小4MB。请核对型号及版号后下载,避免不能用现象,本BIOS主板负载的CPU是E1

联想D315 CFT3I KBY-LT V1.0.BIN

网友:
亲测可用,如果信息全对,刷完还是不解决问题的话,请检查其他通病故障,不用怀疑BIOS的可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