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机卡logo,换盘后正常客

楼主(2022-07-01):
联想开机卡logo,换盘后正常
客户说开不了机,卡logo,把硬盘拔掉可以过,换硬盘重新安装系统问题解决

网友A:
这问题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也太简单了吧

是的,256G 收了3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256G 收了330

我们这边技嘉120G。重装系统。310大米。

网友:
都是高手呀,有钱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