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8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2-07-01):
前几天换了个Z8-SL7S3机器的CPU风扇,今天拿过来,直接开机不显示了,拆机看电流和亮机电流差不了多少,屏幕为啥不亮呢,重新插拔内存,刷了BIOS后还是不亮,CPU风扇和显卡风扇狂转,感觉无外乎就是BIOS和显卡供电缺失导致的,淘宝买一BIOS刷后同样状态,拆掉散热片测量PL5 PL6 PL7,三个电感均无电压,测量供电芯片PU3的供电5V和EN都有正常电压,想起来温控也会导致不开启供电, ,直接测量14脚相连的元件,低有效,正常此电压应该为高,此电压有3V3_AON上拉,测量此供电正常产生,在查找其相连的元件,直接找到Q37小三脚MOS管, 显卡复位正常为高,实测G级为低,拆掉此MOS管,上电测量,S级和G级都正常了,再测显卡核心供电正常产生了,神舟的温控MOS小管爱坏,料板上拆了一个补上去,装机正常亮机

淘宝买的 实测亮机快

网友A:
老兄 有没有蓝天的显卡供电时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兄 有没有蓝天的显卡供电时序啊

图纸中一般都有显卡供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中一般都有显卡供电时序

Cold boot/Optimus: 3V3_AON?3V3_RUN?NVVDD? PEX_VDD?FBVDDQ
980M显卡

网友:
老兄技术了得的啊,还分享BIOS,图纸呢?

网友:
老兄技术了得哦,分享了BIOS,图纸呢?

网友:
牛逼 学习了 温控电路保护

网友:
这个修的比较深入 算算不错的案例

网友:
神舟的温控经常出问题啊。。楼主威武,查的好仔细

网友:
显卡复位被Q37拉低了

网友:
看到神州的就头痛

网友:
我一台雷神的...开机进去系统后风扇狂转,然后掉电,测试无显卡供电,网上说温控芝麻6脚管子坏,换了也是一样,用万用表测试电感,直接是和地直通的,显卡也是认不了的,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
很少修到温控电路,长见识了

网友:
温控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