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家教机H8S 不开机

楼主(2022-07-01):
正常使用不开机的,维修小白这个电流一般是什么故障啊?开机键松手就归零。望师傅们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
电脑资料研究一

网友A:
H8松开 电流归0刷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8松开 电流归0刷机即可

不开机 怎么刷机呢?多指教啊 谢谢

网友:
换硬盘了

网友:
能确认是硬盘坏了吗? 感谢哈 为什么开机键任意时候松了就归零,长按不放一会也是自动归零!

网友B:
这古董不值得修了 要换字库的 换了字库你也没刷机程序的.我都修了几千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古董不值得修了 要换字库的 换了字库你也没刷机程序的.我都修了几千台了

好的 感谢感谢 正常使用怎么就字库坏了?芯片质量太差了!

网友:
飞线加个接触器自锁就不用一直按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