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s la-a321p ec发出的MAINPWON拉低 ec on

楼主(2022-07-01):
如题ec收到什么条件才会开漏输出MAINPWON , ec on有3.3 mainpwon切断这条去ec的线 en就正常了 3v 5v系统供电也都有了但是还是不触发。 ntc_v 0.8v 把ph201拆了后还是0.8v 刷过bios 刷过ec程序 真不知道要查那个信号了
不触发

网友:
求助求助 顶下

网友:
ec有没有给桥信号啊?桥给ec的信号有吗?

网友(2022-09-27):
分压的下拉电阻直接拆了。拆了之后也是不触发电压也没上去,已修好ntc-v上拉电阻换小了然后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