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光影精灵TPN-Q193 版号广达G75A 系统过热保护90D,风扇狂转 掉电故障通病解决f...

楼主(2022-07-01):
  这个通病,遇到的人很多,也有很多老哥解决,但是没有人说故障点,所以打算发个帖子让大家快速秒杀,不说其他的了,直接上思路。
  机型:惠普光影精灵TPN-Q193  广达G75A

  故障表现:开机半天不显示,显示之后风扇狂转,掉电,报系统过热保护90D。

维修思路:
  1.参考论坛的资料发现此机或有温控电路故障,首先测试了一下,发现阻值电压均正常,简单排除,如有朋友 遇到可参考论坛的一篇帖子,关于温控电路造成的过热保护提示。这里我不一一赘述了。
  2.显卡或显存供电异常引起的过热保护提示。
    测试电压发现无显卡供电,显卡附近供电由几组RT8816(丝印7j=)提供,其中链接PL9010的rt8816的第三脚en信号只有0.3v,查阅电路发现由后面PQ9030提供,这里其实应该测试下阻值,但是那时候脑子一热就直接拉通了,发现4.4v电压拉到en后也被拉低了。于是才测试阻值,果然短路。走了一点点弯路。
   3.拆下RT8816,阻值回复正常。换上好的故障排除。

故障点:RT8816 ,丝印7j=,主板上的编号为PU9006.  (测试点为第三脚en信号脚)
我多水几张图
大家来点分,谢谢。

网友A:
谢谢楼主 分享!大神 你这个铬铁放得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非常明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我修过一台触发要40秒才能显示,

网友:
造福广大维修人员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分享!大神 你这个铬铁放得是不是太高了???

就是地方小,放上面线整齐一点

网友:
烙铁那么高,小心掉下来掉头上那就gg了

网友:
换个散热器试一下,或许有效果!但散热器必须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分享!大神 你这个铬铁放得是不是太高了???

没关系楼主手长

网友:
楼主是高手,之前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没解决留着了,看了楼主的详细操作 果然茅塞顿开

网友:
楼主这是先辈啊  正好遇到了 刚搜索就出来了 正好借鉴

网友:
修到过 确实是显存供电那块问题

网友:
楼主解析的细致到位,给配了详细的插图,学习了,

网友:
修到过,当时搞了好久,这个分享非常好,非常详细

网友(2023-12-27):
这机没有图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