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楼主(2022-07-01):
技嘉B85掉电晚上接到一片主板 触发几秒就掉电 , 按照时序测量电压 发现开关到IO的104脚没有高低高跳变,IO到桥101脚也没有高低高跳变,心想IO挂了麽,本来想按通病刷BIOS看看,后来想到技嘉检测电压也是通病之一,后测量5V检测电压 2V正常.在测量12V检测电压高达4.5V  顺便找到突破口了 果断干电阻  把两个电阻断开量下,发现电阻阻值都正常 难不成接触不良么,再次把电阻装回去,发现奇迹般的亮了 但是12V检测电压还是4.5V,上CPU触发CPU温度蹭蹭往上涨,想想还是在料板上找了两个电阻 把它分压成1.8V,这下CPU温度正常了 亮机 心里也安稳点了

网友:
我有一块是不触发。 目前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技嘉B85不触发,查电源绿线到i/o的PS_ON脚。还有查+5Vdual电路。必须上CPU。

网友:
这个故障常见

网友:
这样的板子 坏的少了

网友:
鸡架的分压电阻问题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