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7240版号LA-9431P不触发 安全IC验证IC 这是啥

楼主(2022-07-02):
原机器故障:按下开机按键不触发电流无任何动作。每次不插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亮机器。不触发的时候故障为:EC未发出PCH_ALW_ON(此信号用来控制+3.3V_ALW转换为+3.3V_ALW_PCH开启南桥待机供电) EC的待机供电时钟正常、复位没找到没测试、LID 适配器检测ACAV_IN 都正常。按下开关到EC有正常跳变。EC不发出给南桥ACPI模块的RSMRST#信号。 (这里U42与门的第一脚来自EC为低电平0V、2脚3.3V正常)。此机器EC为2个EC 、上图。 按照时序来说 EC应该发出南桥的待机电压开启信号和RSMRST#(前提是没有短路的情况下)以为是EC坏了。看了架构带程序又是2个还要订货。又对周边原件进行了测量。发现PJP5电压为1.05V。问题来了看图 这个芯片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3.3V_RUN电压是来自于触发后的。现在又1.05V电压不对,断开PJP5后还是不行,直接拆掉芯片,正常触发开机了。测试了挺久的都正常。TB看这个芯片叫什么安全芯片 验证芯片。那么问题来了不装也可以用吗。大师师师师来解释解释 。防止是拆芯片的时候加热到旁边一个EC我又把芯片装回去了,装回去后还是不触发。那就确定是这个芯片导致的

网友:
3.3VRUN电都没开启吧,跟它没关系

网友:
RTC电路正常吗

网友:
既然芯片拿 掉能 开机 ,那不装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这个该不是微软新的系统WIN11常说的TPM安全IC吧?

网友:
可能是新系统安全验证的IC

网友:
TPM芯片。不装也能用 不过好像不能加密了

网友:
TPM芯片 不装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TPM芯片,不装也能开机,学习学习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DELL有些机器就是有这种加密芯片。它本身就是一带程序的单片机!比如实现远程加密,定位等

网友:
师兄带带我

网友:
tpm是微软加密芯片,系统有bitlocker

网友:
不装没多大影响就可以了,拆了吧

网友(2022-08-15):
还不懂这个芯片的作用,前来学习学习。

网友:
PM芯片。不装也能用   没有多到影响  楼主实在过意不去可以在网上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