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60-3GD5显卡

楼主(2022-07-02):
  七彩虹GTX1060-3GD5显卡黑屏,主板认不到显卡,接集显有显示,3.3 5 1.8等电压全正常,唯独缺显存电压;经检测无显存的EN开启电压(附图),手上没图纸,跑线路找不到PG点,麻烦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还有就是挡板附近有管子烧毁,不知此管何作用(附图)

网友:
dc转dc  5v的,不修这个。显存供电出来也不亮机

网友A:
PEX_VDD无电压,去掉电感对地电阻只有不到4欧姆不正常,无线路图跑不了线路呀!!

网友:
PEX_VDD无电压,拆掉电感测量不到4欧姆,不正常呀;没线路图跑线路辛苦呀!!

网友:
拆显存再试试短不短路呗

网友:
坐等大佬教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X_VDD无电压,去掉电感对地电阻只有不到4欧姆不正常,无线路图跑不了线路呀!!

我修好冷一块型号一样,电路板看着好像有点不一样,唉,忘记拍照留存了。pex_vdd电感对地阻值有99

网友:
供电时序是核心供电正常后发送pg给pex_vdd芯片做EN,pex_vdd正常后发送pg给显存芯片做EN。
线路不难跑出来的,我之前跑了没有做记录

网友:
拆掉右边那个管子看看有没有显存供电

网友:
至今不会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