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UFB450M-PLUSG不触发,只有电路图,求点位图

楼主(2022-07-02):
华硕TUF B450M -PLUS GAMING 不触发

网友A:
查待机条件。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VBAT经过稳压器产生1.5V的供电给CPU内部的RTC电路VDDBT_RTC_G/V_RTC
2CPU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CPU
3、插入ATX,紫线输出5VSB
4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产生3.3V待机电压,给IOPCIE槽、网卡、桥(VSUS33)、CPU供电(VDD_33_S5)。
同时3.3V待机电压会经过转换还会产生以下待机电压:
CPU的1.8V(VDD_18_S5)、 1V(VDDP_S5)和0.8V(VDDCR_SOC_S5)左右待机电压
桥的1.05V(VSUS105)待机电压。
5、通常,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1.8V的待机电压好(RSMRST_L)给CPU
6、触发开关,进IO
7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CPUPWR_BTN_L
8CPU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LP_S5_LSLP_S3_L,其中SLP_S3_LIO
9IO拉低ATX的绿线(PS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条件。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VBAT经过稳压器产生1.5V的供电给CPU内部的RTC电路VDDBT_RTC_G/V_RTC。 2、CPU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CPU 3、插入ATX,紫线输出5VSB 4、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产生3.3V待机电压,给IO、PCIE槽、网卡、桥(VSUS33)、CPU供电(VDD_33_S5)。同时3.3V待机电压会经过转换还会产生以下待机电压:CPU的1.8V(VDD_18_S5)、 1V(VDDP_S5)和0.8V(VDDCR_SOC_S5)左右待机电压桥的1.05V(VSUS105)待机电压。 5、通常,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1.8V的待机电压好(RSMRST_L)给CPU 6、触发开关,进IO 7、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CPU(PWR_BTN_L) 8、CPU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LP_S5_L、SLP_S3_L,其中SLP_S3_L给IO 9、IO拉低ATX的绿线(PSON#)

这款主板的点位图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主板的点位图有吗?

点位图我没有

网友B:
我现在有电路图和上电时序图,没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条件。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VBAT经过稳压器产生1.5V的供电给CPU内部的RTC电路VDDBT_RTC_G/V_R ...

这块板子不上CPU不能触发?鑫智造上没有对应版号的电路图和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电路图和上电时序图,没有点位图

你那是维修指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电路图和上电时序图,没有点位图

电路图和上电时序图可以分享吗?

网友:
电路图来了

网友:
电路图来了

ASUS TUF B450M-PRO GAMING REV1.03.pdf

网友(点评):
好资料,没点位图吗?

网友:
点位图我没有

网友:
你这个是时序图,怎么就成电路图了

网友C:
am4还是很好修的,只要不是cpu座子问题就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4还是很好修的,只要不是cpu座子问题就好搞

座子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4还是很好修的,只要不是cpu座子问题就好搞

不看图跑线台麻烦了,一张点位要50大洋。。主板才几个钱

网友:
不装cpu不触发

网友B:
是的,与因特尔平台工作不一样。

网友:
有电路图 ,查线路 就可以,电路图感觉比点位图 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与因特尔平台工作不一样。

intel的一样,没cpu也不能触发,害我烧过cpu

网友D(2022-09-03):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条件。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VBAT经过稳压器产生1.5V的供电给CPU内部的RTC电路VDDBT_RTC_G/V_R ...

这个是INTEL的时序还是AM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INTEL的时序还是AMD?

Am4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