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BXi3H-501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22-07-02):
手上一片技嘉BXi3H-5010的板子,无3.3V,5V待机电压,仅有12V主电源。
板子正反面图片。

5V和3.3V待机电压均无,5V对地阻抗178ohm,3.3V对地阻抗3.2K,应该是正常的。
5V和3.3V电源IC型号是GS9238,量测VIN电压是12V,但EN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才能工作,顺脚位找,经过一个电阻到一个过孔后不知道到哪里去。

另外,右下角的GS9238不知道是提供哪个电压,量测对阻抗只有4ohm左右,感觉应该是短路了吧,把电感拆掉,确定是后级有短路,能量到的4ohm左右的电容都拆除了,仍是4ohm左右,也不知道是给哪里供电的。
Vocre和DDR的对地阻抗如下:
Vcore----44ohm
DDR_1V35-----112ohm

坛子里有个这个小主机的大神吗?或者有电路图能共享或者我付费购买一份。

网友:
下方联系我

网友(2022-08-21):
你好,请问BXi3H图纸能提供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