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80G隔离管连带板层烧糊维修

楼主(2022-07-02):
接到客户拿过来的一台华硕FX80G,版号为DABKLGMB8D0的笔记本 客户说用着用着闻到一股烧糊的味道。接上可调电源直接5A大电流,卸下主板发现隔离管和板层已经严重烧糊 。万用表一量直接对地短路,接下来就是挖板了。。。。挖完以后对地不短了,阻值也正常,换上隔离管和附近的元件 (请忽略粗糙的连线处理。。。)没问题后通电测试,发现待机为0!!!我去,不会芯片也烧了吧。对照图纸测量芯片的各个脚, ,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出ACDRV,维修陷入僵局。测量到PR196的时候,发现对地短路,顿时心中大喜,断开PR196后,测量后级对地,直接烧机。摸到PC388电容严重发烫 ,拔除以后不短了。接上PR196,上电待机就出来了,开机键一按,电脑一顿狂楼,熟悉的界面出现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电池能充电吗

网友:
幸好这个位置元件不多,否则挖zhuan

网友:
幸好这个位置元件不多,否则挖孔后就不好补件了!

网友A:
这个机子我碰到都是,cpu挂的,运气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好这个位置元件不多,否则挖孔后就不好补件了!

少了很多麻烦

网友:
刮骨疗伤,技术不错

网友C:
运气不错,没挖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没挖断线

挖断了两根板层线,后面给补上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学习一下

网友:
这款笔记本换了mos管不知道下次会不会U坏,我们店里放着一个   桥坏U坏

网友:
我前2天修到一台vccsa供电上管大短路,换了上管,cpu,集显供电不出电压,对地0000。折腾了很久就是不出电压,怀疑cpu挂了。正常这个机cpu 集显对地打值是多少?

网友D:
应该先刷一层PCB漆,防止板层再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先刷一层PCB漆,防止板层再出现问题

涂了绿油加固化

网友:
幸运的是烧的不是太严重,有些要直接挖穿板才行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E:
这款机器只要 cpumos管坏的一般cpu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只要 cpumos管坏的一般cpu都有问题

现在好多机器mos管一烧,直接挂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我碰到都是,cpu挂的,运气不好

我碰到太多都是菜谱

网友:
这线用得着这么粗吗

网友:
学写了 ,感谢分享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也是大短路,电容烧了,下面板层烧了一大片,一直挖到怀疑人生......

网友:
这都能修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运气也好

网友:
这款很多CPU坏的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楼主点好!捡到了、这种一般CPU就直接挂逼了!

网友:
楼主不是pr196吧,而是pr19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