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2-07-02):
H81开机反复掉电,跑时序查到内存DRAMPWROK信号又3v高电平,下一步就是南桥发时钟,测pcie a13,a14无时钟,南桥25M时钟有一下掉电就没了,bios刷了官网的,请问大佬们还能哪里出问题?前面的cpu1.7v,南桥1.05v,1.5v,都有了,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整?

网友A:
7851 VER2.1 ,没有图纸难搞啊

网友:
CPU都不放一个,有些供电是CPU读数据了才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 桥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51 VER2.1 ,没有图纸难搞啊

V星吧,有图纸但是不能发出来,官方管的严。鑫智造vip用户可以找我领取。

网友:
收到,迟点找你领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吧,有图纸但是不能发出来,官方管的严。鑫智造vip用户可以找我领取。

收到,迟点找你领取,不过不是这这一张。

网友:
Drampwrok信号电压有点高吧,应该是1.5v 或者分压更低,而且按理应该再晚一点发出,先查查时钟前面的信号Vrmpwrgd apwrok mepwrok

网友:
换个没错。

网友:
换个内存。

网友:
楼下大神回复

网友:
其他条件正常而不出时钟很大可能和桥有关哦。。

网友:
没有时钟的桥坏的概率很大。桥短路保护了。

网友:
把南桥供电都换了看看,不要以为有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