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正常,BIOS放电,内存金手

楼主(2022-07-03):
电压正常,BIOS放电,内存金手指擦过,更换过新内存,通电风扇转一下,不亮屏,没有任何反应,故障依旧,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机器,麻烦指点迷津

网友:
应该是触发了保护电路,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先去掉所有连接线,再通电试试

网友:
军事化的东西,接线口打了固定胶,只能通过除焊才能取下来

网友:
没有图纸难修

网友:
就是没有图纸,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