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30解密,我不会弄了,怎么办

楼主(2022-07-03):
T530解密,我不会弄了,怎么办

网友:
去买解密bios或刷ec

网友A:
开机亮logo瞬间短接5 6脚按f1进bios 然后清除超级密码松开短接脚 f10保存

网友:
笔记本的是要比台式的麻烦很多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A:
开机亮logo瞬间短接5 6脚按f1进bios 然后清除超级密码松开短接脚 f10保存

这个办法能不能推广到所有非台式电脑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