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联想E490 E480小板

楼主(2022-07-03):
请问一下联想E490开关小板跟E480小板能不能通用

网友:
两片板号一片是NS-B911 一片是NS-B421

网友:
对比一下主板的接口定义  一样的话基本就能通用了

网友:
应该可以 啊

网友:
试一试不就知道

网友:
应该会有点区别。但有可能能通用

网友:
能通用吧,看起来

网友:
用不了  我测试过  装上主板会短路   E480和E490的小板接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看似一样,细看元器件有些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
不能通用,装上长时间通电会烧主板

网友:
这方面必须得注意,弄不好主板就烧了,根据图纸看一下小板与主板连接的地方接口的引脚定义。

网友:
板号不一样,引脚线定义不一样,肯定不能通用的,严重的话短路会烧坏主板的,这种低级错误是不能出错的

网友:
不能通用,和主板连接线的接口定义都不一样,肯定不能通用。

网友:
这个板号得一样,不一样的接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
查图吧,接口定义

网友:
最好不要用

网友:
不通用,要版本号一样的使用。

网友:
对比下,应该能看出来能不能用

网友:
已验证过了,不能通用。E480装E490机器上网卡会发烫,换上板号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用,E480和E490的小板接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
太坑爹了,就改了两路供电,其他一样的

网友:
细看元器件有些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
上板号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不通用别乱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