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换过十代机器的桥srh17

楼主(2022-07-03):
有台十代机器的,可以触发开机但是cmos电池被拉低确定桥的问题,结果发了三次桥过来都是不触发,有铅的无铅的都试过一样的待机电流0.04不触发,装回原机桥插电自动触发。确定买的桥用不了,难道10代的南桥网上买的都不能用吗还是咋回事?

网友A:
可以刷个BIOS试试  要么就是运气差买到假货了?我之前买了5个苹果的触摸条结果都是坏的  怀疑人生

网友B:
十代桥大把师傅在换  就是桥的成色嘛  淘宝你懂得  当然你的me要处理好

网友:
我怀疑你是没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代桥大把师傅在换  就是桥的成色嘛  淘宝你懂得  当然你的me要处理好

触发跟ME没啥关系吧.

网友D:
tb买的本来就看运气,10代桥换过几个都好使,昨天换了个10代低压u就触发不上电,原机的装上就不显但可以上电(原故障集显供电ic短路),原机装上可以上电 cpu供电都出来了,买的按开关就指示灯亮,不出其他电压,有铅 无铅 重置 加焊都一样,确定cpu坏的

网友:
没换过10代的桥,有时候报价客户不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代桥大把师傅在换  就是桥的成色嘛  淘宝你懂得  当然你的me要处理好

跟BIOS没关系,之前还能亮机的时候我刷了个BIOSme那里空白了也只是亮机慢,肯定还是买的桥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b买的本来就看运气,10代桥换过几个都好使,昨天换了个10代低压u就触发不上电,原机的装上就不显但可以上 ...

买的桥换上都是一样的现象0.04不触发,10代桥这么坑的吗

网友F:
不用考虑了,应该还是芯片问题
我ec买了三家
一家号称全新可以帮你写程序(挺新的,就是程序不对用不了)
第二家料版,同样的主板,可以开机都正常(键盘不能用,版号相同,品牌不同,ec程序应该有差异)
第三家,论坛都说,不需要料版,直接买全新的,和老板说好,我买两个全新,空白的,到货后是拆机的,我问老板,老板说整这个市场,行情都是一样的,都是散新,拆机芯片,里面数据也没有清空,装上去直接不触发

-----------最后给客户解决办法是外接键盘---------------
不想在买了,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跟ME没啥关系吧.

10代不触发会和bios有关系

网友:
刷BIOS没有  有可能换了桥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岂不是成了不挣钱还亏出翔。。。。

一旦涉及到换大芯片的,总有几台要亏成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岂不是成了不挣钱还亏出翔。。。。

还好,只是亏人工时间,有问题的芯片退回去了,
成本和快递费用,一起应该花费了一百多了

网友:
你多少钱买的,这种桥要2百多一个吧

网友:
虽然都知道卖芯片的坑,但没想到还能坑成这样,连买3个都是坏的,亏到姥姥家了

网友:
有桥的我都不搞,何况是这么新的

网友H:
WM490   你这是移动工作站的板子?

网友:
我换过,不过我都是一样料板拆的,换上直接就OK了不用刷bios。
芯片好的的话,换上就可以的。像你这种要不没换好,要不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我卖个给你吧,是旧的,但肯定是好的。

网友:
十代拆机有可能锁死了,要买全新的。神舟试过锁死直接不上电

网友:
你换间店铺买行不.我试过买10个芯片全是坏的

网友:
焊接有信心的话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WM490   你这是移动工作站的板子?

thinkpad的机器,这个桥很少见

网友I:
10代以上换桥以后不刷纯净版ME的bios是接近不触发的状况啊。其实很容易判断桥是不是好的,示波器量BIOS芯片1,2,5,6随便一条腿,上电,待机的时候南桥就会读取bios内容配置好主板上CPU供电模块工作状态等初始化动作。如果有这个读取bios的动作,基本上南桥是好的。注意,如果换桥没有搞纯净me,即使有读取也是一点点波形,纯净me上电波形就很多了,触发也会开始正常跑码。如果没有波形,再想办法换或者看看是不是有啥其他原因吧。10代以上南桥待机状态下就做了很多动作的哦,这个和以前的intel平台做法都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个BIOS试试  要么就是运气差买到假货了?我之前买了5个苹果的触摸条结果都是坏的  怀疑人生

我也是买过3个才好,

网友:
现在经常修到10代11代的机器了,不过还没换过桥cpu啥的。。。最多换到了9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代桥大把师傅在换  就是桥的成色嘛  淘宝你懂得  当然你的me要处理好

层主是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桥换上都是一样的现象0.04不触发,10代桥这么坑的吗

真坑 之前买了很多剪版的不短路 不触发后来才知道是加密的CPU都是六七代的 血亏。后来网上买测试的拆机U三分之一的成功率。现在大件坏除非自己有配件,基本上都退机不折腾了

网友J:
我也是换U特别怕买到坏的,现在好了,不换了,直接换板了,不想去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代以上换桥以后不刷纯净版ME的bios是接近不触发的状况啊。其实很容易判断桥是不是好的,示波器量BIOS芯片 ...

从第8代的桥就是这样了!很多厂家加锁了桥,X宝买的很多桥都是翻新的,所以很多都用不了,一定要买真正全新原装的桥才行!有些也得刷写纯净ME的BIOS才行!其实拆机的没加锁的桥也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换U特别怕买到坏的,现在好了,不换了,直接换板了,不想去折腾了...

很多客户换板都接受不了呀!

网友:
ME  的问题吧    上次换了一个 也是换后不开机   找人弄了下ME 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看运气的

网友:
没有真东西,晕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像戴尔的几个机型 sr30w我尝试过各种版本  从料板拆就好用 新的工厂的 都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考虑了,应该还是芯片问题
我ec买了三家
一家号称全新可以帮你写程序(挺新的,就是程序不对用不了)
第二家料版,同样的主板,可以开机都正常(键盘不能用,版号相同,品牌不同,ec程序应该有差异)
第三家,论坛都说,不需要料版,直接买全新的,和老板说好,我买两个全新,空白的,到货后是拆机的,我问老板,老板说整这个市场,行情都是一样的,都是散新,拆机芯片,里面数据也没有清空,装上去直接不触发

-----------最后给客户解决办法是外接键盘---------------
不想在买了,心累

键盘和网卡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考虑了,应该还是芯片问题
我ec买了三家
一家号称全新可以帮你写程序(挺新的,就是程序不对用不了) ...

确实现在淘宝太tm瞎搞了,很多都是拆机当新的卖,关键是有时候换了不好误导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