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50

楼主(2022-07-03):
联想  e450   版号nm-a211

故障有时不过内存   过了内存进系统 pe BIOS   裸板 都会不定时卡死不动  供电  温度都正常  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 pci没有驱动   cpu供电1.7 v  会不会有点高了

刷过BIOS  换过内存  现象都一样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是不是cpu坏了吗

网友:
不好说,有条件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A:
用电流表,再用波波打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表,再用波波打一下

没有波波,只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波波,只有万用表

网友:
4代的CPU,核心供电1。7V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