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5 TM1802 DAOTMBMB6D0 REV:D

楼主(2022-07-03):
小米15 TM1802 DAOTMBMB6D0 REV,求助哪位同行手上正好有这个板子,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先谢谢啦。。TAOBAO 都问来没有。

网友:
红圈里面有3排  最下面一个电阻,

网友:
289.7K  刚好今天接了台维修

网友A:
104.5K   上面的电阻    下面那个289.7K

网友:
多谢同行老板

网友(2022-09-17):
刚看到楼主的帖子,我正好是同型号主板,这两个像分压电阻,上面的右侧接地,下面的右侧接正,在线测量二电阻都是100k,像耳机通道部分。我的是隔离保护和cpu供电故障,现寻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4.5K   上面的电阻    下面那个289.7K

贵港的师傅你好,你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吗?型号为 BAOTMBMB6D0  REV: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