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40c-15wil

楼主(2022-07-03):
笔记本上电屏幕黑屏,电源灯闪烁,主板型号为:NM-C121。下图是两个电感用万能表测得,箭头代表黑笔和红笔

电源灯闪烁

重刷过BIOS,也不行。拆下BIOS电源灯不闪烁,但黑屏无响应

有师傅修过这类的案例吗?

网友:
标题写错了更正:联想ideapad 340c-15iwl

网友A:
你是圈外的吧  送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圈外的吧  送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

送修我就看不到维修过程了,我自己修我还能学会点技术,两者相比我也愿意学知识

网友B:
你家伙什太少了,什么条件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家伙什太少了,什么条件都没有

需要什么我尽力提供

网友:
0V很好,那就接着查啊,查它条件,为什么没有,是没有开启信号,还是本身芯片不起振。。
先老老实实下找一个图纸或者点位图吧

网友:
0V那个应该是集显供电,估计主板还没到那一步。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如果以前没有维修过,那挺难的?/

网友:
嗯,哪就自己看点位图,和图纸,查找时序,和主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圈外的吧  送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

扩大故障就不好玩了 朋友

网友:
0v那个是集显供电是没有电压的,如果其它电感全有电压,得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跳变过程和上电到多少才好判断问题

网友:
如果刷过bios     百分之80的几率cpu   现在每天都得打cpu    低压本不打u根本修不好

网友:
有没有理论基础?修过板没有?如果都没有那还是送修为好,不然把显卡或者U烧了,你这学费就有点贵了